ASUS K550D笔记本主板x750dp艰难维修

楼主(2020-03-26):
接同行一台ASUS K550D笔记本主板x750dp独显机子,二修机,插电电流0.1左右,主板有短路,经测量发现充电口电容短,最后判断Q8804短路, 手上没有这种ALW的小管,要外面发货,这充电管烧,有可能的充电芯片导致的,充电芯片BQ25A已经被上家焊接了多次了,和客户报了价以后,淘宝上定了alw管和BQ25A.
芯片回来后,将短路的管装上,通电,电流反复出现0.2a然后掉电,电压也有跳动,隔离过不了,想到BQ25A上家有换过,看上去焊接是没有问题,但是还是不放心,换了一个芯片, ,插电,还是一样隔离不过。自行检查BQ25A周围元器件也没有问题。
    会不会隔离管出问题了,测量是没有问题,还是不放心,把Q8800换了, ,插电,大短,原来换的Q8804有烧了,不过好消息是,至少隔离电压过了,再把Q8804和Q8803一起换了,插电,待机电流0.026,正常了,开机,电流到1.1a左右不显示
     逛了一下论坛,有说是bios问题,不管了,先刷个bios吧,论坛下了一个bios,刷进去,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显卡,维修结束。 ,后面测试时发现电池不充电,不知道是充电电流问题还是电池问题,没有处理了。

网友:
这机器很容易烧CPU,这主板还好CPU没坏,不然就亏大了

网友:
CPU没被烧啊   运气真好

网友:
电池不充电查下scl sda两条信号线看看,也有可能是刷了程序的缘故

网友(2020-08-18):
这机器还有个通病就是清灰,容易烧rtd2136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