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开机黑屏

楼主(2020-03-26):
按下开机键,过大概20秒后,嘀嘀嘀响三声,同时散热风扇开始转,早上发现坏了,没管,到晚上开机,好了,第二天又黑屏了,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说的不详细,比如:大小写键开机后按下后灯是否会亮,散热风扇是否会转,以及转速大小等。

网友:
三声应该是内存问题    8声才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算什么鬼,放了两天这会又可以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不详细,比如:大小写键开机后按下后灯是否会亮,散热风扇是否会转,以及转速大小等。

又可以开机了,估计关机又会开不起来

网友:
A卡,显卡坏了吧

网友:
内存方面的问题多点  可能接触不好 或者主板发霉不稳定

网友:
N5010  显卡通病

网友:
显卡  BIOS  供电,都有可能。。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显卡

网友:
这机器通病显卡,ip

网友:
显卡坏了报三声吗?

网友:
全部拆下来再装起来试试,可能是接触不良也说不定

网友:
001的显卡,直接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