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机]
海康威视网络监控头亮红外灯不就绪加编程器查看原密码

楼主(2020-03-26):
闲来无事,角落有一堆海康换下来的坏网络监控头卖铝有点可惜折腾一下吧
型号

故障状态一直亮红外灯,接网络不识别,设备不能就绪

拆开

经过对比检查各路电压均在正常范围,看到有存储器先干它

找了一个好的拆下备份再烧录 OK了接好等几分钟识别了, IP和密码也变成备份那个头的了

搞定,原密码在编程器点 地址操作 数据查找 字符方式 admin 搜索

结束

网友:
厉害啊,这个都能搞了。支持朋友共享经验!

网友:
好思路,看监控预览画面貌似红外灯也正常了。登陆管理密码明码未加密的,不可思议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的编程器?可以传一个上面海康的BIN文件上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的编程器?可以传一个上面海康的BIN文件上来吗?

等明天我上传一个

网友:
好腻害的样子

网友B:
初始密码去掉最后一位

网友:
软件EZP_XPro_CN_中文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密码去掉最后一位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都能搞了。支持朋友共享经验!

网友:
CH341A可以吗?

网友:
妙心+巧手。。。。

网友:
哥们很厉害  学习了 牛牛

网友:
没用过 341 不过只要读出数据,下个我说的软件打开就行了

网友:
卧槽,明文密码,对不住海康这市值

网友C:
大华的能这样搞不?有个也是登陆不上的枪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华的能这样搞不?有个也是登陆不上的枪机

估计都可以这样搞,可以试试

网友D:
海康密码可以自助恢复。没必要这么麻烦。但是维修经验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康密码可以自助恢复。没必要这么麻烦。但是维修经验值得学习。赞一个。。

不是所有的都行,特别是两个或三个拼成一个好的,无法重置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最后一个图 登陆名是 admin 密码是这个吗 mwsoft20150
如果不是 怎么知道哪些字符是密码 ?

mwsoft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