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朋友给了个碎屏的飞利浦328e 显示器,能有什么用?

楼主(2020-03-26):
太大了,都没地方放。修是肯定没法修了。扔垃圾桶有可惜

网友:
把屏拿掉。用背光当广告机。

网友:
估计也就壳子能用,diy个高分显示器。换屏成本有点高。

网友:
换屏成本有点高,拆板用吧。。。。。。。

网友:
自己留做配件用

网友:
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
拆灯条主板,然后挂淘宝上卖了.

网友:
如果你 喜欢耍  可以把屏取掉,电路换个简单的(或者根本不换)  当灯用还是当个日光灯

高兴还可以改下电路 用2档调节(若光,和强光)

网友:
有机会把板换出去就是钱啊

网友(2020-06-29):
这个机器板子几乎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