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主板电压波动,触发后诊断卡不停闪烁

楼主(2020-03-26):
映泰的B150主板,网吧主板

故障描述:待机诊断卡3VSB亮灯,待机电压正常,可以触发
              触发以后,风扇一直常转,诊断卡灯闪灭闪灭,快速循环,相当于上电一瞬间就掉电然后继续上电
             测量桥没有短路,各级电压一瞬间电压有,但是灭的太快了,只能在一个范围内波动
             测量ATX电压的电压  12V  5V  3.3V  都有波动,一直在跳变
             测量5V转3V待机电压  待机正常  触发后 电压都  跳变
             没有什么思路了,有高手遇到这情况吗?
             没有接12V的CPU供电,排除CPU12V

缺少电压vdda2.5V,已经解决了!

网友:
缺电压,和H61有点相似!

网友:
缺了什么电压?

网友:
现在的板子难修的很了

网友:
时序和之前的板子有点小不一样了,没之前好修了,价格要报高点

网友:
难搞哦噢噢噢噢

网友:
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还还有时钟

网友:
你不会是连cpu内存都没装,就测试吧?

网友:
要是电压都正常,又没有短路的,可以强行开机看看能不能跑码,再判断是哪部份问题。

网友:
要是电压都正常没之前好修了

网友A:
你用什麼診斷卡?我也想買一張

网友B:
这情况是反复上电-掉电-上电-掉电。能说具体修了哪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麼診斷卡?我也想買一張

tl460第一代  36快,现在淘宝说是第四代  14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是反复上电-掉电-上电-掉电。能说具体修了哪里吗?

内存VDD2.5V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维修主板中

网友:
             没有什么思路了,有高手遇到这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