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YOGA 710-141KB

楼主(2020-03-26):
联想 LENOVO YOGA 710-141KB
笔记本
想更换屏轴,请高手指导该触摸屏怎么拆卸掉?谢谢!
笔记本

网友:
这个简单,可以留言给我

网友:
需要拆屏的,注意屏线走线,不然容易闪屏。

网友:
这个屏是抽胶条的,注意别搞断了就很麻烦

网友:
注意屏线

网友:
联想 LENOVO YOGA 710-141KB 笔记本是触摸屏,好像是用胶粘的,是否需要用专用工具拆卸,请师傅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20-04-28):
您好。请您加一下微信,18840982376,免费指导。重点留言有时很少上看不到

网友:
需要拆屏的,注意屏线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