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键盘某些键用不起,战斗一个月搞定!!

楼主(2020-03-26):
       一月前接到一台苹果A1502,问题是删除键用不起。直接报价换键盘,键盘到货换上发现有左键和下键用不起了,其它键正常,检查主板无进水也无腐蚀,与键盘卖家沟通后考虑直接再换张键盘,第二张键盘到货后换上居然有更多键用不起了,数字键全部失灵,有些字母也用不起。这下不淡定了,清洗键盘接口,触摸板接口。居然就正常了,高兴的装机完,开机无反应(开关键失灵)。接外接电源自动触发进系统试键盘又是刚才的故障!就这样,机子过几天有时间又去折磨下,有时间就又去折磨下,时间一晃就一个月了,客户催了N次,实在熬不过去了,哎,太啰嗦的就不在这里说了,直接重点,经过反复排除,发现只要仔细清洗主板上的键盘接口后测试键盘正常(没装电池情况下),只要装上电池不接电池,任意放多久都正常,装上电池就不行了,要想正常必须重新清理键盘接口!不可能电池有问题导致吧!完全没道理,思索着是不是电池压着排线导致。这个机子在触摸板背后有张灰黑色的铁片压在触摸板,触摸板上有排线和键盘排线被这铁片压着。然后再把电池贴在这铁片上。直接去掉铁片,装上电池,再次开机进系统测试所有键正常,反复关机开机,盖上后盖,一直正常了,维修过程中触摸排线也是换过的!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思路很重要,很难想到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细心细心 细心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神奇,不管用什么方法,修好就好  楼主有换过键盘接口吗

网友:
这是要搞死人的节奏啊  。。。。。。。最怕遇到这种问题了。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网友:
铁皮压着键盘排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神奇,不管用什么方法,修好就好  楼主有换过键盘接口吗

你还别说,有想动键盘接口的冲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别说,有想动键盘接口的冲动了

不回来的话就这样啦

网友:
修过A1502多的都知道是通病,触摸板排线易坏。

网友:
哈哈  一个月  客户没拿刀过来啊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奇特的,你已经换了 排线的,应该说装了黑色的铁皮也应该没有问题的,不过大神修这个机器确实是费了不少的功夫吧,修好了就是你的厉害,如果是我可能都抓瞎了,维修就是有时候不放弃,就会有收获的。

网友:
央视频道走近科学既视感

,灵异事件

网友:
最好换根排线

网友:
没想到是铁片的祸

网友:
和铁板没有关系 排线问题

网友:
修好  补返修就行    估计这台机器也把你搞死了

网友:
问题不复杂,就是缺少配件

网友:
铁片压着键盘排线了

网友:
一个月这是要搞死人的节奏啊  。。。。。。。最怕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
修过A1502多的都知道是通病,触摸板排线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