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707开机报错修复! Mac需要安装关键性软件更新,但安装此更新期间遇到了错误

楼主(2020-03-26):
发帖求加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直接上图。

搜索论坛见也有朋友修到过这种问题。有朋友说触控条问题的,还有说系统问题的,还有遇到过屏幕问题的,但我这却都不是。拔掉了触控条一样。
板号:
机子本来是进蟑螂开不了机的,洗洗刷刷疯枪吹吹焊焊就能开机啦!但是开机后却发现很久都进不了系统,等很久之后跳出来这个:
苹果logo等很久后提示连接网络安装关键性软件更新,那咱就更新呗。连上无线经过漫长等待跳出来这个报错,也就是上面第一张图的报错了
强制关机再开机,这会它变成了显示一个问号在闪,难道是硬盘或者系统问题?如图:
想来不妙。于是先试着按键盘组合键重置一下,完了当然还是不行。
进普通PE呢,可以进,但是认不到硬盘。想重装系统试试,发现启动项都识别不到苹果的启动U盘,也就无法重装系统了。到这我也还没去测硬盘的各个条件。
最终发现这里:
如图,LB150这个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值得怀疑的。
说来也是运气好吧,我使劲摸摸摸主板,发现有个芯片竟然比CPU还烫!还有这么高能的芯片吗?然后就查到了这个小电感。
触发测这个小电感电压是0.9V左右,貌似没问题,但我是怀疑的。没料板验证这个电感的对地值可咋办?有些供电电感本身对地阻值就比较低的(这附近并不是进蟑螂的重灾区)
目光在主板上扫荡,发现主板的另一边也有个差不多的电感L2950!一量对地值有一百多,然后再仔细对比这两个电感输出给到的芯片,发觉两边的芯片型号是一样的!同一型号芯片的相同引脚,既然左边的这个芯片有一百多的阻值,那右边这个肯定有问题!
果断上烧鸡大法再次鉴定真伪:
1V差不多1A的电流,等一会后芯片明显发烫
遂拆除芯片,拆芯片后对地值恢复正常,订料板。拆芯片时要用隔热纸做好安全措施,毕竟旁边有塑料接口或者别的BGA芯片(拆铁罩也得小心,不要碰掉了小电阻小电容,最好先拍照)
第二天料板到先测一下料板上的对地值,一百多,靠谱的。
然后就是拆料板芯片植球焊接了。

这个芯片用的是0.3的珠子,没有钢网,珠子都是用镊子一个个摆上去的。眼都要瞎,腰都要断!而且吹融化的时候珠子极易跑偏导致没成功融到点上甚至相邻珠子融到一起!太艰难了!
关于BGA芯片植球个人也总结过一些技巧,在这个帖子里:
焊好芯片再次测阻值,戏看来是有了!
通电触发直接秒进系统,不再报错!
最美亮机图:

觉得这里面信息有用的朋友帮忙给加个满分,谢谢了!

 会员1237310300鑫豆2025-3-19 17:16
 会员1271214300鑫豆2025-3-13 00:48
 会员150831300鑫豆2025-3-12 16:32
 会员199128300鑫豆2024-12-29 12:56
 会员1192067300鑫豆2024-12-9 23:14

网友A:
意然是硬件问题,长见识了,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然是硬件问题,长见识了,已加分

好的,感谢楼主不远千里赶来加分

网友:
有料板就好修一点。没料板还得订一大堆芯片

网友B:
是用风枪干上去的 还是BGA干的

网友:
卧槽,竟然一个个锡珠摆上去的,牛逼啊

网友:
这个芯片用的是0.3的珠子,没有钢网,珠子都是用镊子一个个摆上去的,眼都要瞎腰都要断,太艰难了! 最讨厌苹果的BGA封装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用风枪干上去的 还是BGA干的

拆装都是疯枪

网友C:
蟑螂没有跑到这里吧,同创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蟑螂没有跑到这里吧,同创大哥

对头,附近并没有蟑螂。不过附近的防水贴变红了,可能以前有过水,虽然我也没看到附近有腐蚀

网友D:
不是T2吧?

网友:
期待修复带t2的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T2吧?

肯定不是啊

网友:
非常感谢大佬的经验分享

网友E:
这个T1故障,早说过了。

网友F:
记得有个帖子解释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T1故障,早说过了。

前辈以前看到的这种帖子标题是啥,来个连接给我等深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有个帖子解释过这个问题

楼主记得以前见过的那帖子标题是啥不,提示一下

网友:
还是BGA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意然是硬件问题,长见识了,已加分

确定加了吗

网友:
都是人才呀,什么时候有这水平

网友:
这个芯片是管理什么东西的啊?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

网友:
防水防雷防蟑螂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分享,写贴实在不易。

网友:
没下载分了 回复一下加一分

网友:
这种故障需要的是经验跟耐心

网友:
这种故障需要的是经验跟耐心

竟Sr谁伴我闯荡 -3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还高到过

网友:
苹果板厚,你们风枪都有多少温度?

网友:
意然是硬件问题,长见识了,已加分

竟Sr谁伴我闯荡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来晚一步  看不着了

网友:
放大镜效果真好,

网友:
迅维牌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加精了 看不到 要花钱

网友:
已经贡献0.5元 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后来发出去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后来发出去维修了

后面修好了吗

网友:
下次修到可以借鉴参考。

网友:
修这种机器要很先进的设备,不错不错 很强大

网友:
楼主技术666666,顶一个

网友:
主板问题 装不上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有朋友说触控条问题的,还有说系统问题的,还有遇到过屏幕问题的,但我这却都不是。拔掉了触控条一样

竟Sr谁伴我闯荡 -3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I: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学习一下LZ经验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走过路过,不能错过,学习一下LZ经验  谢谢

不要疯狂灌水

网友J:
没错是这样的, 之前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错是这样的, 之前有遇到过

啥?

网友:
小白  报道。。。

网友(2021-10-16):
A1706今天也是遇到同样的情况

网友K(2024-10-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进水二修机,同行修开机了,但进不了系统,提示更新,点更新报错。
检查维修痕迹,T1啥的都搞过了。
测量供电都正常,信号线路阻值都正常,刷机也不过,还有搞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进水二修机,同行修开机了,但进不了系统,提示更新,点更新报错。
检查维修痕迹,T1 ...

这种情况找个专修苹果的大佬才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