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

楼主(2020-03-26):
大神们有什么办法固定吗?

网友:
用尼龙棒做一个倒“凸”型的零件中间打孔应该可以吧

网友:
老机器  问题多

网友:
这个先把螺丝柱取下来加锡焊在主板上

网友:
散热器上的螺丝穿过洞,在背面弄一个小垫片,焊一起

网友:
风枪啊  焊一个柱子上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
在主板背面加一个垫片和螺丝柱焊在一起。

网友:
焊个座子上去啊

网友:
将显卡散热片上面的螺母 拆下来 再焊上就可以了 记得加锡

网友A:
可以直接焊接上的 用烙铁就可以焊接固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焊接上的 用烙铁就可以焊接固定好

好的,这样焊好会不会返修,之前有人焊过还打了胶。

网友:
我都是烙铁加热风枪一起搞

网友:
应该还能焊上去

网友:
用焊锡堆上就OK了,不会返修的,我经常这样弄

网友:

两个孔都焊了,试机后温度不报警了。再试一天明天交给客户

网友:
散热没有做好,不能用台式机的硅胶,做维修,从细节开始。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在背面加点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