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5

楼主(2020-03-26):
开机关机很慢,开机要2-3分钟
USB失灵,怎么整?

网友:
开机慢  看下硬盘啊

网友:
USB模块坏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啊

网友:
usb那里可能有短路

网友A:
usb在bios下使用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在bios下使用正常吗

在这个检测界面三个口都正常,系统下用着一会就咚咙失灵了,过会有咚咙好了

网友:
,系统下用着

网友:
首先看USB供电是否正常,再看信号阻值。估计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排除 USB的问题

网友(2020-05-27):
查南桥和小板连接

网友:
很详细的案例  谢谢分享

网友(2021-03-03):
重点查USB 是不是短路 供电 中间两条数据线 打下数据线的阻值, 还不行就是桥有可能挂了

网友:
看看主板是否采用了usb口扩展芯片

网友:
先搞简单的,升级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