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c不触发的通病。

楼主(2020-03-26):
联想,e450c  板号LA-A211。如果待机电流偏大,约40毫安。测量BIos 8角电压为1.8伏偏低。说明你和我的问题一样,换5v的电容,pC175。很多都误认为是3.3Ⅴ拉低的,结果是5V引起的。

网友:
这个以后我记住了哟

网友:
多谢   以后遇到了可以试一试

网友:
多谢分享,先做笔记

网友:
是NM-A211吧

网友:
5V电容引起3.3V电压输出偏低是吗

网友:
我好像也遇到过这类机器也是待机电流大,就是75v电压滤波的问题,看来确实通病,温故知新。

网友A:
板号说错了,是NM-A2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说错了,是NM-A211

对是我写错了

网友:
遇到了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个貌似早就知道是通病了

网友:
什么道理 bios不是3v吗 难道是5v转换过来的  3v出故障5v电容背锅

网友(2020-07-09):
这个机子的做工很差,很容易烧供电

网友:
这个机器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问的  这个机器温控问题到修过几个

网友(2020-11-29):
x1也是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