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的A1502主板不触发是那里坏了,请教楼主,谢谢

楼主(2020-03-26):
15年的A1502主板不触发是那里坏了,请教楼主,谢谢

网友:
这个楼主先打对地阻值呀,再量电压呀

网友:
电流0.023A

网友:
看下小灯有没有亮

网友:
够直接,也不查查基本条件。有没有主供电

网友:
求助最好写的具体点 测过什么修过哪里 这么求助估计很难定性具体问题的  用户建议送修吧

网友:
你这样问等于白问,上电不触发的最基本问题都没简单的说一下,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还是风扇转点不亮,或者直接无反应等等

网友:
啊,这  主板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