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寻高手大神帮忙

楼主(2020-03-26):
如上图硬盘分区报错,无法格式化,格式化后数据所有数据还都在,删除全部分区也不行,删完分区和数据自动恢复,
大致就是我在PE下重新分区和删除全部分区,格式化硬盘都没有用,不是报错就是完成后分区和数据都会恢复,原来的操作系统也是可以进,就是格式化对硬盘没有任何影响,分区和数据删不掉。
硬件:固态120g 联想台试电脑
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在PE系统下操作的傲梅分区助手,DiskGenius都试过了)用DiskGenius格试化分区进度条走到走满后就卡死了,用傲梅可以格试化成功但成功后又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删除分区也一样,在PE下进电脑直接对硬盘分区格试化会提示WINDOWS无法完成此操作,低格硬盘也试了,低格完数据自动恢复原来的样子系统还可以照进和没动一样,硬盘扫过坏道全绿。这种情况是不是硬盘被某个软件写了保护了,跪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麻烦说硬盘坏的,换PE的,重建引导分区的就不要在说了,补充一下现在装的是WIN7系统,MBR格试。格试转不了无法分区格试化。跪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图片是找来的,问题和这一样,不要纠节图片问题

网友:
图片是找来的,问题和这一样,不要纠节图片问题

网友:
硬盘坏了,换

网友A:
找软件重新开卡

网友B:
就是硬盘问题,还纠结这么多,直接换一个硬盘试下,正常说明就说那个硬盘有问题!
如果一定要修的话,找搞数据恢复的把,好像刷下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软件重新开卡

开卡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硬盘问题,还纠结这么多,直接换一个硬盘试下,正常说明就说那个硬盘有问题!
如果一定要修的话,找搞 ...

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使用没问题呢,可以进入系统,使用速度也可以,换新盘的话应该是没问题,新盘没保护

网友:
莫非是加密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问题的话,为什么使用没问题呢,可以进入系统,使用速度也可以,换新盘的话应该是没问题,新盘没保护

你这是杆,

固态硬盘好多都是这样的,用久了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我遇见的金士顿120g出现的最多(而且金士顿没有开卡工具,网上有一个好麻烦的)

网友:
硬盘挂了。趁着现在能拷贝资料,转义资料吧,不要扯什么系统好用pe好用,硬盘如果是好的就应该可以格式化操作。具体非要纠结哪里坏了可以致电希捷工厂。写邮件过去问老外。

网友:
看样子你不是专业维修员  别折腾了  扔了换新

网友:
把硬盘的电路板拆了把触点擦下有可能接触不良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硬盘坏了

网友:
两种可能,一,那个是人家专用的加密盘,二,硬盘固件出错

网友:
重新开卡就好

网友:
固态盘  拷贝有用数据 重新开卡

网友:
扯什么系统好用pe

网友:
拆开看主控和颗粒型号,大部分型号都可以重新开卡量产!

网友:
用winhex填0操作,具体填多少忘记了。全盘也可以,就是慢了点。

网友:
数据备份吧,硬盘坏了

网友:
固态硬盘挂了

网友:
硬盘物理损伤 没有多大希望 先把数据拷出来

网友:
硬盘坏了,低格硬盘吧

网友(2020-04-30):
一天不学习就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