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v 5v输出偏高

楼主(2020-03-26):
一个航嘉mvp500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通过短接电源控制芯片2/3脚,发现是过压保护了,+12v输出20v,+5v输出8v,但是+3.3v输出正常,已经把431,光耦,电源控制芯片,339,全部更换了。还是一样,求助这个应该要怎么修?

网友:
有没有谁给点建议?这种情况高压部分有没有可能?能不能确定一定是在低压部分?

网友:
还有,谁有没有低压部分的清晰电路图传一份?
ATX电源稳压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3.3v部分应该是有单独的二次稳压电路。从12v和5v升高的比例来看,基本是一样的。12v是20.5v,5v是8.5v,比例都是升高了1.7倍。

网友A:
重点检查431后边的分压电阻,你只换431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431后边的分压电阻,你只换431没用

终于修好了,就是连接到可调电阻那里的一个10
k电阻变值了。头一次修到直插的小功率电阻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431后边的分压电阻,你只换431没用

终于修好了,就是431稳压反馈回路连接到可调电阻那里的一个10k电阻变值了。头一次修到直插的小功率电阻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修好了,就是431稳压反馈回路连接到可调电阻那里的一个10k电阻变值了。头一次修到直插的小功率电阻损 ...

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我有个故障类似的电源。也是上电短接绿黑风扇转一下就停,短接过流芯片2-3脚可以强制启动,1-2脚不能启动,启动后测量 电压,3.3V正常,5V升到8V多,12V升到20V左右。但是我这板上没有你这个10电阻,你有照片吗能标示一下故障元器件给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