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3437-B风扇转的很慢

楼主(2020-03-26):
机器进水的,触摸板腐蚀了,换了,开机正常,就是风扇转的很慢,CPU和硬盘温度很高,一会儿就黑屏重启了但是把主板和充电小板连接线拆掉,开机风扇就转的很快了,CPU和硬盘温度马上就下来了,也不重启了,充电小板和连接线都换过了,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我看大家遇到的好像都是风扇狂转,没看到有转的慢的,

网友:
风扇也换过了,

网友A:
可以改常转呀。这个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B:
测测插上和不插时的电流和电压的变化,是不是电流大了。

网友C:
但是把主板和充电小板连接线拆掉,开机风扇就转的很快了 查一下 充电小板和主板之间都有什么信号。排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常转呀。这个是不是温控出问题了

怎么改?刚修电脑不是很懂,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测插上和不插时的电流和电压的变化,是不是电流大了。

好像插连接线本来就会狂转,但是这个正常情况下温度也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把主板和充电小板连接线拆掉,开机风扇就转的很快了 查一下 充电小板和主板之间都有什么信号。排查看看

我试了下,正常的机器断开连接线就是会狂转的

网友D:
有软件调转速

网友(2020-06-23):
引用 网友D:
有软件调转速

有什么转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