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250-M秒杀!请参考

楼主(2020-03-26):
今天一个同行送了一块V星b250主板过来,一看,超级新,这种新版修的少,试试看吧。
单板触发,测量各大供电,待机1.1有.内存供电CPU供电无,先修内存供电,发现内存槽附近有6脚控制芯片腐蚀,拆下来已腐蚀两个脚位,
此板无图纸点位图,那就只能盲修了了,三板斧搞起,测量6脚芯片附近有两个电阻腐蚀,加锡已经不行了,根据维修经验,直接上两个2k电阻上去,补上电阻后,发现淘宝没有这样的6脚芯片,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了,把6脚芯片腐蚀断脚的地方刮点,然后飞线,买不到这样的芯片只有试试看了,插上atx电源,触发,卧槽!跑码了,心情那个激动啊!大家看我6脚芯片飞的咋样,欢迎评论!快没分下载了,支持我的给我加分吧!感谢大家了。

网友:
捡死鱼了,这么快就搞定了

网友:
没显微镜真的不行

网友:
这个是双MOS管?楼主可以测量下。

网友:
有些元件没型号,到处查不到,真是麻烦。还好楼主的这个芯片没坏

网友:
这操作给力

网友A:
这个时候就这样结束后又不可以的

网友:
都是人才呀,什么时候有这水平

网友B:
还好没断绝 让你有补线的机会

网友:
这放大镜不错

网友:
显微镜好洋气

网友C:
这个管子应该是双N沟mos管或者双NPN三极管,我推测是双N沟的mos管

网友:
对维修过程结果不看中。对那个什么镜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管子应该是双N沟mos管或者双NPN三极管,我推测是双N沟的mos管

不知道,查不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就这样结束后又不可以的

怎么结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没断绝 让你有补线的机会

都断了,吧芯片挂点出来飞的

网友:
技术高超,一般人焊不了

网友:
都是人才 这样也可以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的显微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