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5GT系统能做进去,重启进bios没有引导项

楼主(2020-03-26):
今天收到个FX505GT,安装系统能认到硬盘,,重启进bios启动项认不到,没图中boot option那两项,该调的都调了,上家刷的bios换的南桥

网友A:
是GPT分区格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GPT分区格式吗?

是呀,安装版系统

网友(2020-05-14):
安全启动 关闭了吗

网友(2020-06-16):
系统最后安装好了吗?

网友B:
认不到的时候有没有量一下硬盘接口的供电跟数据线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的时候有没有量一下硬盘接口的供电跟数据线正不正常

在pe里面看到硬盘 可以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