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 Q171非典型花屏,附eDP接口时序

楼主(2020-03-26):
(图片)

网友:
说明下,正常的屏供电,屏检测电压都是3.3V。
+3V电压正常应为3.3V,实际是2.6V,差了0.7 V,正好是一个PN结的压降。可是连接的地方太多,不想一个一个拆管子,万一拆的不开机就得不偿失了,再有问题在修,到时候问题暴露了更好修些

网友A:
屏幕插入检测我在A1466上测的是2.6V左右。3.3V只是个参考,需引起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插入检测我在A1466上测的是2.6V左右。3.3V只是个参考,需引起注意

是的,数字逻辑电路中,2.6V和3.3V是一样的,都是高电平,代表着0或1,开或关。这机子整机的+3V都是2.6V,也没去管他。

网友:
2.6V应该是正常

网友:
需引起注意

网友:
我遇到的a1534 更奇葩。。。外接就内外屏正常。。单独内屏就进度条那要进系统了就清屏了。

网友:
这么复杂的问题我看得一头雾水

网友:
这个EDP 时序挺不错的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文章~学习了

网友(2020-12-03):
感谢这个edp时序,感谢学校的那些大神

网友:
+3V为2.6V应该是不正常的吧,假如+3V是2.6V那经过U7000也是2.6V的屏供电啊没见过2.6V的屏供电,+3V对地阻值没问题那应该就是PU11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