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主板型号是LA-H091P(附bios)

楼主(2020-03-26):
客户给笔记本喂了点开水,笔记本嗝屁了。
大家帮我看下这个HBJ、HqBJE、芯片是什么型号,主板太新了,不知道什么型号,代码谷歌、百度、淘宝都没有

主板型号是LA-H091P
上主板图

附:原机备份bios(不知什么原因效验失败,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根据图片,可以推导2,3,4脚 VIN . 6脚GND.  15,16脚 OUT. 一点小看法

网友A:
你这个有点像华为AMD锐龙之类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有点像华为AMD锐龙之类的主板

cpu是的,amd的,现在的芯片一个比一个难找

网友:
灌水,我是来求大神帮助的

网友:
陶宝问卖芯片的,发图片过去

网友:
交换板子啦

网友:
太新的没有,网上只有bios,叫客户取机器了没修了

网友:
我也一台Qqbtb 不知道什么IC
也买不到IC 3v 输出

网友(2021-11-04):
正好需要,接手一台  放电能开机,关机后不开机  找个图纸检查了,再来试试bios

网友:
有耐心,修的好啊

网友:
客户没耐心啊。

网友(2021-12-23):
正好修到下来试试

网友(2022-06-29):
这机器BIOS为什么读取和写入都会校验失败.

网友:
充电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