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过待机电压高达20V的吗?联想G465

楼主(2020-03-26):
有谁遇到过待机电压高达20V的吗?联想G465  5V待机没出,但开关脚都是20V,难道待机芯片被击穿导致?

网友:
仁宝的开关10-20v都是正常的     还是量ec其他条件吧

网友:
B+的电压吧 上管击穿了吧

网友:
量到上管D极了吧,3V灌进20V你看一下电流表就知道了,必然大短路后极干一大片

网友:
联想主板开机针19V是正常操作,不必担心

网友:
3V 5v 短路了吗?

网友:
3V 待机 有20V ,你MOS报废了吧,这样猛 ,你 桥的还好不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20V待机的,联想这个设计的有点太猛了。

网友:
待机不可能有3-5v是20v的 不然要烧多少芯片 联想的 开机按键20v 的有这个情况

网友:
有机型开关是19v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解决短路先

网友:
联想 :我拿个20V做上拉不可以么

网友(2020-05-27):
这个好恐怖

网友:
有些机型的开关电压19V是正常的

网友:
击穿了吧,看来后面的电路可能要遭殃了

网友:
这个电压是属于正常的,查其他条件吧

网友:
奉劝各位吃瓜群众  点评之前最好查一下资料 涨知识和吐槽一举两得     20V是部分笔记本的典型设计 只要按下开关就正常了 尔等不必惊慌   待机20V那肯定不对   不过开关20v恰恰说明这部分电路是OK的

网友(2020-07-16):
手里正是这个机型,量开关脚电压也吓了一跳,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开关脚19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