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直流稳压电源不能调压了,求诊断

楼主(2020-03-26):
如小视频
安泰信1501T+直流稳压电源无法调压了
开机电压表摆动几秒后,直接输出最大电压27V
最后图电阻发热烫手阻值490Ω左右
求师傅们帮忙指导

网友:
过压肯定要热,电压始终高,怀疑是电位器坏了不起作用,查查电位器,分不了压,直接导通成最大量程。

网友:
电位器坏了

网友A:
先干电位器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干电位器再说。

电位器是好的

网友B(2022-05-30):
修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根毛病始终在最大电压上调不下来,电位器换了还那样,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