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 3RD GEN 进水 不开机到无CPU电压

楼主(2020-03-26):
     THINKPAD S2 3RD GEN 版号 LKL-1 MB 17821-1N   接上电源不开机

机子拿到手上 拆开看了一下进了一点点水 清理好后,TYPE-C接口的电源   电流表 只有0.00 公共点电压无出来。
看了一下PD芯片TPS6988B旁边进了水,因为没人图纸 只能看一下芯片定意   看一下原理图 一头空 没有点 测了一下供电也进水了 无短路,本人不想去分析这个了 直接找芯片杀上去,上电,居然有出电压了 公共点有9V左右 ,这种机有9V多是够了 量了一下3V 5V的电压有了. .按开机 只有0.09安电流风扇转一下 量 内存电压出来 1.2V 转换的双路芯片也出了3V 5V  几个大的电压还没有出来 1.05  CPU电压都 没有出来 我记得修HP 7代 8代的机子 好多都是 3V 5V出来 1.05也是出来待机电压 给桥供电用的 不理这个先
     无理头的修法 有轻微水进的机子 上加热台烤一下。85度 10分十钟下来让主板冷一下,按开机居然开机 电流上去了 还亮机了,再让主板冷一下 再开亮是亮了 电流马上掉到0.23 机子发出报警声 关机再开 回到0.09了 ,确定是有个电压不对。 东看西看没有发现地水发霉 就是PD芯片位置进过一点水其他没有,看看CPU电压是不是先出来的先用的芯片是 NCP81218   。NCP81218 和NCP81208 是一样的 我也对换就是可以的  对着脚位图  VR_ON居然有电压, 5V供电脚,只有4.2V 对其他的图纸 对比这个脚有一个电阻是2R2 13脚走到一个电阻和电容 电容我拆了  一边还是4.2V一边是5V  R4657电阻是75欧左右 ,我兄弟说有些是这样的 我说死就死吧 换个2欧上去 换好 上电 电流还真跳上去了 。。装好开机可以 冷机也可以了 放了一天再开都可以 .。
这个机子如果原版的系统 刷了BIOS 出现蓝屏 微软的Bitlocker锁
因为我刚开始0.09安的时候 刷了一个BIOS 修好后没有刷回来 系统就出现 微软的Bitlocker锁  不过有机会修过这个机子看一下刷了BIOS 是不是无法进原版系统!希望对大家有用处。。。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文章~学习了

网友: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初学乍练

发消息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样的TYPE-C 转接口,推荐一下

网友:
死就死吧。这话说的深有感触

网友:
这个故障分析的还不错

网友:
故障分析的还不错

网友(2020-05-10):
你仔细看看812108和你发的81206一样么?!,都不知道你怎么修好的,一个48脚位和一个52脚位的芯片,不信你看看我发的图片上是多少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