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 YOGA不充电,插电源大短

楼主(2020-03-26):
遇到一台联想ThinPad S1 Yoga 客户说不充电,换电池测试过,还是一样,插上电源刚开始待机正常不充电,过几秒钟大电流,看到这里明白了,应该是电池与电源的隔离管出问题了,从论坛下了图纸,找到充电部分看了,隔离管就是赔PQ302一个P沟道的场效应管测试击穿了,找了一个P沟道的换了上去,在测试正常充电

网友A:
放电管击穿   导致19v直接进电池   造成大短路

网友:
这个是捡钱啊   电池隔离管击穿

网友:
那个管子容易坏

网友:
捡漏了 这个机器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子,没有待机电压,检测是没过隔离,PU301我换过几个了也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机子,没有待机电压,检测是没过隔离,PU301我换过几个了也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你换那么多芯片,肯定排除充电芯片的问题,其次你首先要确定第一个隔离管不被击穿,没有击穿的话你看看G极电压是不是比主供电低,你可以沿着这个线路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管击穿   导致19v直接进电池   造成大短路

是的,发帖就是为了赚点下载分

网友:
哈哈,是的,确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换那么多芯片,肯定排除充电芯片的问题,其次你首先要确定第一个隔离管不被击穿,没有击穿的话你看看G极电压是不是比主供电低,你可以沿着这个线路查查看

现在的电压过了第一个管,红线的地方是测得的电压

网友:
都是人才呀,什么时候有这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压过了第一个管,红线的地方是测得的电压

电阻PR230的PACIN是3.3V 第一个管的控制极电压不正常,不应该是19V的
,一般情况下是8-9V

网友:
因为PACIN一直是0V所以导致无法导通PQ310B

网友:
CPU铁壳直接改了会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