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苹果6P扩容32G

楼主(2020-03-27):
   苹果6p老了,刷个抖音都卡,容量16G扩成32G够用就行了,淘宝奸商多16G 10元 32G 20元 64G 105元 128G 220元,32G和64G差别最大,我去哟坑货。
   首先拆掉硬盘后掉了一个空点不影响,直风刮胶温度240度风速0,拆硬盘旋转风320度风速3。淘宝发的32G硬盘都漏铜掉点了,插。。。

       接下来降温清理主板焊盘再刮胶最后硬盘植锡干上去刷机,旋转风300度风速2(淘宝卖家写过WIFI/BT/序列号)。

    刷机扩容过后使用感觉快多了。嘻嘻!刷抖音没这么卡了。

网友A:
换硬盘可以把系统版本降级回去么

网友:
我看到了阴阳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硬盘可以把系统版本降级回去么

只能刷最新系统

网友:
这是坏屏测试的

网友B:
怎么阴阳屏?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阴阳屏?有问题啊

没问题 坏屏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