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纯小白前两天入手了一个852

楼主(2020-03-27):
我是纯小白 前两天入手了一个852D+焊台 想自己尝试着修一下手机 先用坏了的手机拆拆芯片练练手 拆闪存的时候发现热风枪吹好长时间闪存芯片也下不来 最后边吹边撬才把芯片撬下来的 但是发现焊盘有的焊点有锡有的焊点没锡 图片就是我拆的焊盘 手机是红米note2
跪求各位大神帮看看这算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废了啊,刷焊油再吹,热风口离芯片1-2公分,温度250--300度,逆时针转圈加热,1/2分钟镊子拔起

网友:
掉点那么多肯定废了呀,你下部加热,吹芯片就很容易

网友:
这玩意需要长时间练习的,好的焊工是技术的一半以上,本人技术也一般,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留言交流啊,哈哈、

网友:
下面用可调恒温台

网友:
调温台大概调到多少度啊?

网友:
吹 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了啊,刷焊油再吹,热风口离芯片1-2公分,温度250--300度,逆时针转圈加热,1/2分钟镊子拔起

我300度吹了5分钟都没动……

网友:
要抹助焊膏,然后风枪调到合适温度吹

网友B:
请问下!那种焊油比较好!网上有黄色和白色的。

网友:
第一,显示的温度不一定准确并且到主板上的温度还和风速有关
第二,不要干吹,要放焊油或者助焊膏
第三,不要只吹芯片,芯片周围的主板也要吹吹,预热一下
风嘴选择也是关键。多做实验吧
我用的杂牌的旋转风枪,风嘴选的一公分的,风速调的是百分之三十左右,温度350。感觉吹出来的风肯定打不到350度。也就是个参考

网友:
360度  飞速30  吹40秒以上在开始慢慢撬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那种焊油比较好!网上有黄色和白色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51537945611

手机维修推荐559的

网友:
建议还是多找些料板联系下焊接

网友:
感谢楼主成功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