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9是否值得入手

楼主(2020-03-27):
测量主板,开关电源等,不知道胜利vc99是否能胜任,有什么优缺点。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可以,主要是便宜。万用表只要测的差不多准就可以了,咱们这行对于万用表的要求真心不用太高,无非就是几个功能,测电压,打通断,测阻值和二级体值,一般的万用表即可胜任,不需要太好的表,

网友:
我现在用的表很多,其实我觉得除了特别低端的表以外,一般1-200的和7-800的我觉得区别不大,贵的表的装逼功用大于实际作用,我用了很多优利德的货,比如Ut60 ,ut10 ,高端的有UT71E,71a,个人感觉差不多。还蹭过朋友的福禄克15b+,效果也一般,就是速度快了点,说了这么多,都是经验手打,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A:
怎么好多人都用自动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多人都用自动量程

自动量程的不用经常转,但显示测量结果会慢一些。

网友:
推荐福禄克,至少品质有保障。用福禄克的时间用国产表可能换好几块了

网友B:
个人使用习惯,我感觉还是手动的好用,自动的读的很慢。

网友:
不用经常转,但显示测量结果会慢一些。

网友:
胜利的表用一段时间就容易出问题,而且电池也不耐用

网友(2020-05-25):
最近见有同行入手众仪一百多白字那种叫讲可以

网友:
钱够的建议买个FLUKE,但不要买它的POLO表(也就是FLUKE15B/17B之类)。贵归贵,准确度,速度,稳定性,安全性,手感,都不是国产表能代替的。国产表里面也就现在的优利德稍微好一点,胜利的转盘问题一直未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使用习惯,我感觉还是手动的好用,自动的读的很慢。

我也觉得手动档比自动档好用,只是个人习惯,不知你用的什么手动档万用表,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