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8XM-DS2短路

楼主(2020-03-27):
GA-F2A88XM-DS2主板3VDUAL和VCC11_DUAL对地短路,短路电阻0欧!我拆掉UU5  RT9018B后还是短路,用烧机法也烧不出来,因为电阻太低!有没有人有好办法?这供电像进入桥的,同时短路是不是桥短路了?9018的3和6脚都短路

网友:
加微信qq4569579

网友:
什么意思加不上?

网友:
不要总是想着桥坏,先确认周边器件是否短路,台式桥坏基本就没啥搞头了。。。

网友:
这是南桥的1.1供电只要这个芯片短路  桥百分之百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