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快速定位PWM电路故障之R9 370-4gb

楼主(2020-03-27):
虽然很久没有在论坛发帖子,但维修的活一直缺没有停过!昨晚从强哥那里回来,精神还好,就想着撸这片R9 370 4gb

这是外观图
我习惯上机,风扇一直转,不亮屏!拆开
供电测试:除了5V_VDD正常,其他供电全无,这里A卡时序我就不说了,
先修GPU核心供电,为了快速断定故障点,启用示波器
先测试了电感前段,和电感后端。当时比较急,没有留图我尽量写清楚思路!

电感前端正常PWM波形,后端无波

分析结论:
如果排除后级短路的情况,那么直接撸芯片。因为前级有正常14V波形,证明芯片开启条件满足,不用测条件,也和芯片反馈电路无关,因为反馈保护是后级出电压之后的事情!

所以直接换芯片,还好有一张X58用的CPU供电芯片就是一样型号up1608p
直接代换,全电正常,修复结束。

网友:
大神级别人物

网友A:
要多大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多大带宽的示波器?

供电PWM波形一般几百K,20M的示波器也够了,但是维修一般还是推荐100M的

网友:
牛逼啊,判断准确,经验丰富

网友B:
我买了一个示波器  不会用哈哈  现在放在箱子里 还跟新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一个示波器  不会用哈哈  现在放在箱子里 还跟新的差不多

收藏的很好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如何焊接

网友C:
求一示波器,性价比高的,有的联系我

网友(2020-05-13):
引用 网友C:
求一示波器,性价比高的,有的联系我

100M要不要,我这有三台,现在都在吃灰。

网友D(2023-04-27):
一样的情况但是我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