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戴尔15-5567 版号:la-d801p ,不识别电池,cpu降频,造成运行卡顿的说明

楼主(2020-03-27):
型号:戴尔 15-5567

板号:la-d801p

故障:开机进系统慢降频不充电

排除bios的前提下,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合成ME,最省力的就是万能的TB去买

维修过程:

戴尔笔记本15-5567 开机进系统很慢降频比较厉害,电池还不充电,在修这台机器的时候大家很容易进入误区,都把精力用到ISL88739上了,按住充电芯片使劲,

充电和降频是两个概念,先找到降频原因,戴尔和惠普的电源中间有个检测脚,这个中的针就是代表电源的些参数,进过PQ6 输出一个信号PS-ID

这个三极管软击穿,就会造成这种奇葩故障,更换掉就好,不过要分清楚三极管的极性,对照图纸去找。

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再次感谢某个网友的专业能力,再此本人不抢功,维修过程非本人所写,我只是走到了死胡同里,参考了别人的经验,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生活艰辛,一起加油!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个符号就是因为图片上传反了。PQ6

网友A:
开机慢就有可能是因为CPU降频的原因,请看清楚开机的时候,背光是否微亮

网友B:
是不识别电池还是适配器啊?PS-ID影响的应该是适配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识别电池还是适配器啊?PS-ID影响的应该是适配器啊

因为没有识别到适配器
也有种说法叫你没有用原装适配器。一个道理。
没有识别到适配器导致的一些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C:
dell的机器好多都是检测不是原装适配器会报错

网友:
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电池可以放电 不能充电 因为我修了个外星人 也是不充电

网友:
这个在系统里面可以看是不是降频了 用电池应该没有降频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从以前的DELL D600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ell的机器好多都是检测不是原装适配器会报错

我的戴尔笔记本电脑也出现了无法识别电源适配器,可是我已经更换过电源适配器和电池,还是同样的问题,送去修别人居然也不会修,有没有大哥会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开机慢就有可能是因为CPU降频的原因,请看清楚开机的时候,背光是否微亮

CPU降频了该怎么往下修呢,拜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降频了该怎么往下修呢,拜求

如果你和我的说的型号 版号一样,你参考图片。如果不是这个型号的,你需要自己对照图纸,找到适配器检测信号所有的相关原件,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戴尔笔记本电脑也出现了无法识别电源适配器,可是我已经更换过电源适配器和电池,还是同样的问题,送 ...

保护隔离 和 充放电 相关电路。这个你仔细找一下

网友(2020-12-07):
感谢分享我这台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戴尔的一般不充电并且提示适配器报错就会卡顿,主要排除适配器后就需要查PS_ID信号,这个信号是个读取交换信号吧,识别适配器的。示波器抓波有波形的才可以。没有波形单有电压也不行

网友(2021-05-05):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还没碰到过,收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