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 248 G1 图纸 6050A260830-MB-A04 ?

楼主(2020-03-27):
求 HP 248 G1 图纸 6050A260830-MB-A04 ?
开机保护,0.1左右掉电,

网友:
没有没有

网友:
论坛上搜不到

网友A:
这种考虑PCH问题吧 或者某些小电压没有查下

网友B:
几代的机器  拿到手前有没有别人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考虑PCH问题吧 或者某些小电压没有查下

CPU 桥一体的,就是想查一下电压,找个图纸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代的机器  拿到手前有没有别人修过

四代的,应该没有修过

网友:
修一一台一样的机子,上电0.4几了,所有电都出了,没图纸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