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150M-HF D4和H110ME-Q7 D4通病

楼主(2020-03-27):
故障现象:两种   一种是通电之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一种是通电之后,风扇不停,但是诊断卡的灯狂闪
                          亮一下之后就灭然后继续亮,不停的快速循环,
                          此时去测量全板电压波动,VCC3.3 VCC5 VCC12
                          待机3.3  5V 电压全部波动

                          开始的主板都是转一下然后不转了,也是内存VDDA的问题
                          后面风扇不停,主板诊断卡闪灭闪灭,也是内存VDDA的问题
                          想了一天,还用恒压电源去烧,发现没有大电流,气死人
                          后面还发帖求助了

原因:都是内存供电2.5V电压没出来,引起的掉电,和H61差不多,却少供电

          7片主板有5片都是这样的问题

          其中有一片除了这个问题,还有CPU供电不出,后来发现是没有EN开启
          继续追查是电阻阻值变小,从其他主板人相同的位置拆一个就好了,开启电压
          0.5V,实际电压要0.9V以上

亮机图就不发了,还有主板要修了!
最后附上  两个主板的BIOS

h110m-q7 d4.BIN

原机备份

b150ml-hf d4.BIN

原机备份

网友A:
什么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感谢分享,焊在1117上的两根锡丝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源管理芯片?

apl5933a,这是B150上面采用的,H110上面使用的是UP0104T,可以通用!同一个位置,有的是APL5933A,有的是UP0104T,这两个肯定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焊在1117上的两根锡丝是干什么的

当时怀疑桥有问题,以为供电开启之后,不停地闪灭是桥短路,所以到处在烧鸡,包括了VCC3,5,12我都烧鸡了,没有发现有短了,搞了很久!

网友C:
图纸分享一下啊

网友:
多谢分享   图纸也分享出来下呀

网友:
这是通病啊,小众主板真是质量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分享一下啊

鑫智造里面有啊,我没下载,直接在鑫智造里面看的!

网友:
都是人才呀,什么时候有这水平

网友:
好贴长见识啦,感谢分享。

网友:
内存供电2.5V电压没出来,怎么叫它死出来?这个是重点,一行字,配个图说明就好了

网友:
通病造福人类 说真的

网友:
这种见得还真不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是能学到很多的

网友(2020-08-28):
上拉电阻变小,应该电压增大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