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后置一个USB口不能用

楼主(2020-03-27):
本人不会写什么文章,有什么不对的 地方还请指点一下,今天收到一块华硕P8h61-MLX3主板。故障现象是后置的一个USB口不能使用。 就是这个口,用万表测量有5V的供电。往后的维修请看图片,上面有注明,就不多说了。。。

网友:
这个东西直接拆掉能不能行

网友:
小六脚出问题较多,ESD静电保护

网友:
技嘉的H81我遇到过 进PE之后用不了.

网友:
直接拆掉就可以

网友A:
就这种故障维修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种故障维修能收多少钱?

30元一块
最高不超过50元,有维修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种问题在H61里面是最多的。。。USB不能用就拆这个

网友:
这个容易坏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在h61m-e上有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在h61m-e上有这个吗?

华硕P8h61-MLX3

网友:
写的太好了学习了拆了就完事。这个叫dsg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