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55Q1R不开机维修记录

楼主(2020-03-27):
长虹55Q1R不开机,指示灯不亮,电源板HSL55-1M2 5A8,12V无输出,300V正常、U101-5AARAS的5脚供电14.5V正常,其余各脚无电压,300V泄放很慢,拿掉N102光耦去过压保护电源还是不起振,确定初级问题、简单对一些二极管打值无异常,直接代换U101无果,根据泄放慢重点查莫斯管栅极G周边,发现Q302丝印2X-MMBT4401贴片三极管异常,换新开机12V输出正常,上机完美!正常时测U101电压值:1脚 0、2脚0.28 3脚0 4脚0.2 5脚14.5 6脚0.8

347.24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也是说像这种不输出要先断开保护电路,再换主控芯片主控换完后就可以排除主控芯片,再查找主控周围的支路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说像这种不输出要先断开保护电路,再换主控芯片主控换完后就可以排除主控芯片,再查找主控周围的支路电 ...

也不一定啊、因为我对这个6脚电源管理不够清楚,所以只是记录一下,比如接触多的、基本不开机通过对6脚芯片打值就能基本判断问题大概了,只所以去保护,是因为这种机型在这个光耦附近的二极管很容易漏电、几乎是通病了,我只是本着先排除通病来查修的,可以供你参考、不值得全部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