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小弟自学了点液晶显示器维修的技术现在想学修台式机主板

楼主(2020-03-27):
请教高手!买可调电源要买多大电流的5A可不可以?可调电源转ATX接到主板那个电路板或者叫电源模块哪里买的?大概多少钱左右?要多大功率?

网友A:
电源建议买30v 10a的 另外买电流4位5位以上的 叫dc转atx电源 或者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建议买30v 10a的 另外买电流4位5位以上的 叫dc转atx电源 或者模块

师傅您好!dc转atx电源 或者模块 买12V的还是19V?哪个好用?

网友B:
修台式机不需要可调电源。需要一张诊断卡,一个万用表,一个烙铁,一个风枪,一个usb土豪金编程器,一颗逻辑清晰的大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台式机不需要可调电源。需要一张诊断卡,一个万用表,一个烙铁,一个风枪,一个usb土豪金编程器,一颗逻 ...

老师教的烧鸡大法不是要用到可调电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