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8不触摸,请大神看看是不是这个座子旁边电感脱落的问题?

楼主(2020-03-27):
手机是摔的,屏幕细碎,然后换了原压的屏都是不能触摸,换组装的可以但是会失灵,检查只看到座子旁边的一端接地的电感掉了,但是板上焊盘掉点,我感觉挖了挺深,不知道会不会挖错线,手上也没有图纸,我是新手小白自学中。所以想请各位大哥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如果是的话我自己还有能力给它修好。

网友:
左边阻值好像900+,右边接地。

网友A:
你那顆是電容不是電感 拔掉了應該不影響才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顆是電容不是電感 拔掉了應該不影響才對

图纸上又显示是电感,有点晕了。那您知道为什么组装屏能触摸原压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又显示是电感,有点晕了。那您知道为什么组装屏能触摸原压就不行?

我看藍銳的圖紙那顆是電容應該沒錯,你要不要交叉測試看看是不是時好時壞的,量一下坐子的阻值看有沒有異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藍銳的圖紙那顆是電容應該沒錯,你要不要交叉測試看看是不是時好時壞的,量一下坐子的阻值看有沒有異 ...

掉的那个不见了,不然我就能测出来是电感还是电容了。这个就算不装也不影响吗?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掉的那个不见了,不然我就能测出来是电感还是电容了。这个就算不装也不影响吗?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其他问 ...

問題應該不是出在他,你查查看J5800這個坐子附近元件有沒有脫焊的,他是摔到才變這樣有可能有東西摔脫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問題應該不是出在他,你查查看J5800這個坐子附近元件有沒有脫焊的,他是摔到才變這樣有可能有東西摔脫焊 ...

那我一会把胶除了看看,谢谢这位前辈。

网友C:
图里那个不是指纹供电1.8v绿波电龙吗 跟触摸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系我免费发你必杀案例

那请问如何联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里那个不是指纹供电1.8v绿波电龙吗 跟触摸没关系吧

哦,那应该是别的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E:
座子换了肯定可以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座子换了肯定可以不要问为什么

触摸座子?就是旁边掉电容的这个座子?

网友E:
没错,就是那个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错,就是那个座子。

这位朋友之前遇到过?是阻值异常还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