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30P 板号DA0LZ9MB8F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3-27):
联想U430P 板号DA0LZ9MB8F0
故障为:不触发
        首先待机为0.002 按开关有小小变化到0.003这样,不动,拆机。待机时候测试,看大概的电感 PL7 PL8 其中一个是有3.3V ,应该还有一个5V待机电压呢。怎么没有呢,放电还是一样情况。于时找了图纸。证时这两个就是待机电感 3V 5V
但按开关后 PL8 +3.3V_DSW 这个电压变为0 ,以为怎么不出+5V_ALW 这个问题,于时搜了一下,这板的资料,有些人说是待机就两个电压就出来了。这样给搞死我了,以为是+5V_ALW 这边后极有短路,但对地阻值很高,应该不存在,后查转换电压,对地也是正常的,烧机无果。有人说换了电容就出来了,
于是我也换了一个PC177黄色的电容 还是一样的情况。后又刷了BIOS,还是一个样。这个待机芯片TPS51285B条件也正常,手上没有这个型号的,后搜了一个说51125C能代换,这个芯片还是有的,以前定了不少,于时找了配件更换后,怎么待机电流还是一样。也是有+3.3V_DSW这个电压,但按开关时候,+5V_ALW这个电压也出来,+3.3V_DSW也不会变为0V,但电压还怎么只变一点点,后以为是BIOS问题,刷回原机的备份的BIOS,还是一样情况,死的心都有了,电流还是变一点点,唉!最后再决定放一下电试试,结果电流上去了,接屏显示了0000 ,差点要放弃。 这板是待机是有3V ,而没有5V,要触发后才有的,不要走弯路了。这机不触发,首先先放电不行再修。 ,最后上传这机的图纸和备份出来的BIOS,I5 独显 联想U430 LZ9A

网友:
然后呢 坐等更新

网友A:
好的 原来是没放电造成的一次走弯路啊,沙发板凳都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原来是没放电造成的一次走弯路啊,沙发板凳都占了

拆机后我就放电了,只不过故障一样,又把电池装回去修,后修待机问题,待机正常后,没有放电,以为没有修好,最后不死心再放电一次就OK。这板不正常前不管你放不放电都不行,因为板电压本身出现有问题了

网友:
三板斧得多抡几次,哈哈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B:
看的一脸蒙蔽,之前放电,后来又放一次好了,稳定?

网友C:
什么道理 ?????????????????你刷BIOS不是就扯了CMOS电池嘛????什么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的一脸蒙蔽,之前放电,后来又放一次好了,稳定?

你看懂了没有,这机要修前首先放电才排除,因为这机一年前我修过不触发的,就是放电好的,我只不过没有写也写出来。所以最后贴子说首先要放电再修,免得走弯路。现在拿回来首先也是放电,再修,放电不行,才出现有3.3V待机触发后连个3.3V都没有了,你看清了没有,网上搜这这板号 有人说待机两个电压都出来,发这个贴就是证明我修这个板5V是触 发后才出的,是待机芯片问题,换后出来电流上不去,是由于刷了BIOS也没有放电,造成电流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道理 ?????????????????你刷BIOS不是就扯了CMOS电池嘛????什么逻辑~~

谁说刷BIOS一定要放电呢。只不过有部分机器刷了BIOS要放电才生效,我刷过很多机,不放电,刷BIOS一样会改变,不一定全部刷BIOS就要放电,

网友D:
AMD的电池没电会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电池没电会不开机

一般AMD是不跑码,并不是不能上电。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电池没电会不开机

网友: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大神?就是放了电吗?

网友:
维修经验强大啊

网友:
不错,以后刷bios后要放电,或者修本要把bios电池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