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屏幕四代和五代

楼主(2020-03-27):
苹果A1502屏幕四代CPU和五代CPU的通用吗?
我现在有个是五代CPU机器,在别处搞过,我换板了,现在问题是,开机暗屏,要到苹果进度条那里屏幕才亮,其它都正常,这个屏我之前试过别的机器,也是一样的,不通用还是啥问题。
以前还有一个也是1502四代CPU,进苹果系统不能直接调亮度要盒盖一下才能调,Windows下正常,换过板子,和碎的屏也是一样,系统也换过多个版本,不知道啥情况。
四代和五代的屏究竟能不能通用各位大佬。

H55
4 代 5代的 显示屏 不通用。。。。。

网友A:
两个版本的屏不通用的,确实会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版本的屏不通用的,确实会暗屏

那怎么区分四代还是五代的屏呢?

网友:
屏幕通用 可以代换

网友:
进苹果系统不能直接调亮度要盒盖一下才能调,Windows下正常。。 这个遇到过 就是换的屏不对导致的

网友:
分年份,问下卖屏的人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