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20-03-27):
今天接一台同行进水机器,拆机发现大面积进水

洗板水清洗,拆EC,补焊,电阻补焊,上电跑0.6,不亮机,测CPU,内存供电都有,测PL804无电压,测显卡供电ISL62883C 17脚无VIN,VGA B+电压通过PR821 0欧电阻过来,发现PR821开路,补焊,直连。加电0.8不亮,再查PQ907 5脚有CPU B+电压18.5V 无4脚控制电压HG1A
123脚不出+VCC_GFXCORE_AXG集显电压

HG1A是通过CPU电源芯片NCP6132A 43脚发出

检测无断线,EC BIOS  PCH BIOS  一起刷了,电流跑到1.05  亮机。。。

网友:
小白来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腐蚀这么严重楼主修得不容易呀

网友:
过来看看楼主如何修

网友:
看似简单的背后 隐藏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心

网友:
这个运气比较好了,最近我搞的几个进水都是ec跟桥全坏,有的时候进水的要看,有的确实容易修,有的修好不稳定,有的代价大,不值得搞了

网友:
不稳定,返修率高,不值得搞

网友:
这个进水时间不长可以高,太长的话焊盘都没了,没点位根本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