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待机0.03维修

楼主(2020-03-27):
    品牌:华硕K43SD    版本:2.2
维修故障:不触发(二修机)
日期:3月26日 星期四
同行发过来一片华硕K43sd裸板,插上电流表0.03按开关无反应, 我想同行看到这样的电流这样的板号肯定都想到华硕的通病排阻,,如果是通病也就不会发到我这里来了,这也是也是嘉兴那边和我玩的很好的朋友,技术也不算差,人有失足马有失蹄,这次没有修好,不说扯淡话了,,继续话题,,拿到主板先是目测,换过EC  刷过BIOS,主板还算是洗的比较干净 可能有洁癖吧
查待机条件3V5V 正常,,这样正常了查EC供电 AVCC 正常,ec_rst
LID休眠 偏低,姑且算是正常,AC_IN_OC#信号 0V正常,PM_RSMRST#EC发往PCH的信号, 0V,这个好像不太正常了,,,K43SD要触发,PCH有两个条件必须满足,SRTCRST#这个信号必须正常 这个信号居然正常的,接着测试RTCRST#信号,也是正常的,好吧   ,,,,还是回到PM_RSMRST#这个信号为什么没有的情况吧!以及LID为什么会偏低的情况,看来这板子不好修啊!,,BIOS他也刷了,我想BIOS程序应该不会有问题,想一下这个BIOS好像是参与开机的自己又刷了一个自己备份的,还是老样子,突然想起以前修到过BIOS断线的情况,也不出PM_RSMRST#信号,马上对着点位图5678都是通的,第2脚既然不通 ,链接上,待机也正常了,按开关电流哗哗往上穿,,,,电话告诉我哥们,,,问题说给他听还还说自己测试过得  都是通的,,,我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现在主板点火成功,,,,不触发不能一味的搞通病,哪有那么多通病给你们修啊,,,好好巩固一下理论和实践,不要忘记了自己修过的主板  对你还是有好处的
码字不易  多谢谅解。。。。。。

 会员1285797100鑫豆2024-5-14 18:00

网友:
看似简单的背后 隐藏的东西太多了  楼主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技术6666,真利害

网友:
真是高手,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老师机,66666

网友:
我终于发现高手测芯片电压的时候不是直接测芯片脚的,而是测旁边的原件,又学会了一招,我是直接测芯片脚的,那个累啊

网友:
楼主好 功底  好细心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牛X,这主板出问题的超多,手上有一个待机不正常的

网友:
哈哈,信号掌握的?很不错,比我强,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一看就有好几年的功力

网友:
有技术就是牛逼啊

网友:
技术可以,学习了

网友A:
修好后面量lid多少伏了?正常了吗?

网友:
直接测芯片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面量lid多少伏了?正常了吗?

正常了

网友:
楼主修得不容易呀

网友:
示波器抓波形波就会发现读不到BIOS好帮助判定故障。   BIOS断线其实也是华硕的一个通病。前几天我也修到一个,不过不是这个板号的。  读不到BIOS  LID#信号只有2.9V这样  BIOS断线导致的

网友B:
我不知道你修了几片  反正这款机器通病概率很高的  bios断线  只遇到过一次人为划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修了几片  反正这款机器通病概率很高的  bios断线  只遇到过一次人为划断的

这个板号太多问题了    好修  也不至于大老远寄过来我搞     这板子通病确实很多

网友:
华硕板子就是不耐腐蚀各种意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BIOS芯片到EC断线导致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基本功真扎实

网友C:
加点分可以吗     鼓励一下

网友:
技术扎实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点分可以吗     鼓励一下

OK  已经加分

网友:
不要忘记了自己修过的主板  对你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信号掌握的很不错,比我强,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到我手就准备换板子了

网友:
这个地方挺容易忽视的 不过断线一般刷BIOS的时候能看到啊  板层断线是看不出来

网友:
bios 断线我还没遇到过啦!

网友:
lid一般都是3.3v

网友:
厉害啊  ,受教啦 啊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