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戴尔14236-1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20-03-27):
接到一台戴尔不触发,报价拆机
经检查,公共点13.6V正常,待机3/5V正常。
版号14236-1 ,没有找到图纸,参考LA-D071P的图纸查EC,开关电压2V-2.8V跳变,LID3.3V正常,查EC到桥的开启信号0V,rsmrst0V.
论坛上有刷BIOS就触发了,前提是BIOS供电读取电压都正常,而我这板子不正常,一会0.4V,一会0.8V.
肯定的是待机正常,那么BIOS供电不正常不短路就是转换电压没过来。
图中U4101二级供电芯片没装,用的是一个0欧姆的电阻直通。
找了一个电感直接焊上。

不仔细观察看不出来,由于没有图纸。
希望能帮到同样问题的兄弟们。

网友:
没图纸 修的漂亮啊  今天修了个 RST电压低一点 都不触发的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

网友:
你们都是高高手!

网友:
楼主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有理有据 ,谢谢分享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都能秒杀的都是大神级别的了

网友A:
是电阻变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阻变质了吗。。。。

坏了,都断路了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

网友B:
原来是0欧姆电阻烧了,一般是有短路或者电流大才烧吧,换了就好没其它问题?

网友:
都是人才呀,什么时候有这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0欧姆电阻烧了,一般是有短路或者电流大才烧吧,换了就好没其它问题?

接上可调待机正常

网友:
人才啊,没有图纸都能修的都是人才

网友:
技术不错,修板要先看看原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二修机,被别人拆掉了吗?还是设计上的问题呢

网友:
没图纸修不出来的很多,修出来的,基本上不会太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