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05du看看待机有没有电压

楼主(2020-03-27):
哪个大神帮忙看看这些电感待机的时候有没有电压  CPU旁边那两个      位于显卡和CPU旁边的那两个  一个是有1.8V 待机的时候  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  不是CPU旁边哪两个大电感  是位于显卡和CPU旁的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供电 你觉得待机的时候会有吗

楼主的点位图可以分享给我吗  谢谢

网友:
待机就有CPU供电的话,那电池一个晚上就没电了

网友:
都是人才呀,什么时候有这水平

网友B:
CPU供电的吧,待机应该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的吧,待机应该没有电

位于显卡和CPU旁边的哪两个
有个有1.8  不知道有一个是不是应该有1.0

网友A:
cpu 供电 你觉得待机的时候会有吗

网友:
待机情况下一般都是3V 5V才出电压,其它电压触发才出吧,

网友:
                 下载图纸看看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供电 你觉得待机的时候会有吗

我没有明确标准出来  嘿嘿  是位于显卡和CPU的旁边

网友:
待机那两个应该是没有电压的  待机最多就5v 3v 1v

网友C:
待机的时候不可能会直接出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的时候不可能会直接出U供电吧?

是旁边的哪两个小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