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无CPU供电

楼主(2020-03-27):
华硕P8h61m lx3 plus 无CPU供电 ,,,,有时加热一下CPU供电 PWN芯片  能开机显示   多数情况无PCU供电

查VR—ON时,,,0V   不正常,,,,查到下图中这个三极管时,发现 b 极 1.0V   C极  5V   E极接地    ,,不对,,在这应该把C极拉低,,从而拉低旁边管子的 B
极,至高C极   也就是VR-ON   信号 。。。。换了
这个东东 B极0.6  V   C极0V        VRON  1.05V     主板已经正常显示

网友A:
额是左边那个还是右边那个?

网友:
标识的不很清楚

网友:
有图纸好修,新板没图纸不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是左边那个还是右边那个?

不用管哪一个,反正一个控制另一个

网友B:
C极0V        还正常?简直三极管里藏了白骨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C极0V        还正常?简直三极管里藏了白骨精

导通后C极流向地所以为0V,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都是人才呀,什么时候有这水平

网友:
VRON是VRAMPWRGD 嘛?

网友B:
以后这样的无用贴最好别发上来,半天没有搞通什么逻辑

网友:
好多这种毛病 我一般直接拆掉3级管

网友:
三极管的开关作用  在H61主板里面很多这种问题

网友:
非常好,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这样的无用贴最好别发上来,半天没有搞通什么逻辑

去买电脑主板维修不是事这本书,学好基础再发言,喷子。

网友:
新手学习,感谢分享顺便水点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