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电流卡520毫安

楼主(2020-03-27):
板号是这个
电流卡520毫安,显卡和桥会发热,cpu没温度,昨天又莫名其妙能开机,今天又开不了了,测+vcc_core好像没电压,论坛找的点位图有的位置也不对。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A:
你测下+vcc_core的阻值,正常的6代CPU阻值应该有7欧左右,这个板子CPU供电的MOS管容易击穿后烧CPU,我手上也有一个这个机器,CPU坏的,阻值为0也是不出+vcc_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测下+vcc_core的阻值,正常的6代CPU阻值应该有7欧左右,这个板子CPU供电的MOS管容易击穿后烧CPU,我手上 ...

7代的,阻止是8

网友:
                      奇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