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客户要求不要电池

楼主(2020-03-27):
苹果笔记本A1466 板号00165,主板进水,现在主板修好了,电池也是坏的,键盘也是坏的,客户说成本有点高,不想用电池了,,大家有什么好办法,BATLOW直接3.3V,我怕把EC给烧了

网友A:
不用电池 能用吗,风扇转,机器慢

网友B:
2015的00165, 不接电池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池 能用吗,风扇转,机器慢

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15的00165, 不接电池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个机子不用电池是不开机的,我用正常的电池试过,充电和开机没有问题

网友:
不用电池不开机,那是你的充电器不是原装的,话说我的不是原装的也可以开的。实在不行你就把batlow直接拉高到3v3_s5就行了。

网友D:
这个机子不要电池一样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修的不多特地记下来:

网友:
此机型15年00165-A用原装适配器(不插电池)正常使用,当然把BATLOW直接接PP3V3_S5上拉也可。

网友:
电池又不贵,原装的应该不用抬高batlow  ,插上自动触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不要电池一样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修的不多特地记下来:

插了小板排线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插了小板排线就不行了

那就好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好处理了。

客户要没电池用

网友:
这台没电池也能触发的啊,不用改电路

网友:
不要电池插电是可以自动开机的

网友:
不用电池可以用的吧

网友:
把BATLOW直接接PP3V3_S5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不用电池是不开机的,我用正常的电池试过,充电和开机没有问题

那说明你没有修好机器,这机器不要电池通电自动开机。你还是好好再查一下查,我估计人家的电池没有坏。

网友:
这款没电池还真不能开机,应该是17年air的固件版本,升级过了吧,开机前会检测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