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有个待机电流的问题请教大神们

楼主(2020-03-27):
        买了台新的可调电源,然后用我一台能正常使用的笔记本测试,将它电池拆下来,然后接上可调电源,但待机电流怎么显示为0呢?
        开机的时候就哇咔咔的上升,最高升到了3.6V,进入系统后慢慢下降到1V左右。
        下图就是待机状态的电流

网友:
打错字,是3.6A和1A

网友A:
不精准,待机应该有0.01左右的电流,退货吧

网友B:
你的本功率好高啊  游戏本吧    你电源可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精准,待机应该有0.01左右的电流,退货吧

那我申请退货吧,唉

网友:
正常,总有点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本功率好高啊  游戏本吧    你电源可能不行

是的,是游戏本。电源明天退货重新买

网友:
但用ThinkPad X240又有待机电流0.006A,刚才没有待机电流那台是神舟战神Z7M-SL7D2

网友A:
目测这台是开关电源,不是线性电源,不适合做笔记本维修,充电池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是精准度不够

网友C:
你这个 不行, 不够精准。。 退货。。 重新换一台 质量好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这台是开关电源,不是线性电源,不适合做笔记本维修,充电池应该不错

不知哪种好呢?宏盛HONGSHENG  五位显示的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 不行, 不够精准。。 退货。。 重新换一台 质量好一点的

已申请退货,但不知买哪种好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已申请退货,但不知买哪种好呢?

日本菊水PWR400L或者PAN35-10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日本菊水PWR400L或者PAN35-10A

看了好像有点贵呀,应该属于高端系列了吧。我还是去迅维淘宝店铺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F:
正常吧,你电池有没有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吧,你电池有没有拆掉

应该不正常吧,难道待机1毫安的电流都不到?

网友G:
比我的高级一点,这么多按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比我的高级一点,这么多按钮的

高级也没用啊,电流都显示不了,有什么用? 打算去迅维淘宝店买个宏盛算了,五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好像有点贵呀,应该属于高端系列了吧。我还是去迅维淘宝店铺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也不是很贵的,基本上1000多点,但皮实耐用才是王道。

网友:
退了优利德,重新在迅维淘宝买了宏盛,测试终于有待机电流了,不过这待机也太省电了吧,居然3毫安都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