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51125A线性5V输出的电容

楼主(2020-03-27):
接修一台N4050,初检待机电流0.03A,不触发。报价280,客户同意维修,拆机发现无待机3,5V。待机芯片TPS51125A。手模芯片有发热,测量发现有线性3V,无线性5V输出,打阻线性5V输出短路,烧鸡,5V输出电容发烫,去掉,线性5V输出正常,待机电流降为0.02A,但还是不触发。继续围绕51125检查,发现所有条件都正常,但是就不出待机3,5V。一时陷入僵局,最后想想会不会是拆掉的电容引起,就补了一个,插电电流一路上扬,(之前取掉过BIOS电池),装机修复,由于一般电容短路取掉不会有影响,但这个特殊,所以发帖分享一下。

红圈就是电容位置

网友:
根本就不特殊。平时公共点取掉个把电容不装没事是因为适配器、可调电源里面有电容,主板上公共点也有多个其它并联的电容。你试着把3.3V或5V电感后面的大电容去掉就不行。

网友:
3V,5V线性电容怎么能随便去掉不安装呢?这有什么特殊的。

网友:
LDO线性电压电容是不能去掉的.

网友:
线性电容必须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