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M17X不开机七声报警

楼主(2020-03-27):
DELL 外星人 M17X 板号:LA-8341P
通电 触发电流0.17左右,伴随七声报警

目测无进液,无明显烧毁痕迹。
大概测了各个电感电压,只有待机3VALW和5VALW出来
接着找二级电压,发现桥的3Vpch待机电压是由3VALW
转换来的,
测得Q40的123脚的电压只有0.8V,
4脚G级也只有2.3V.

分析,G级电压变低的可能性有: 1,Q40本身问题
2,B+经R280电阻变值 3,Q30坏 4,PCH_PWR_EN#
没拉低
实测得出2脚为0V 排除4
那就前面三个一个个拔掉测试 我直接先拔掉Q40
然后上电测得Q40 G级电压已恢复18V,找了个N管换上
开机,完美开机。

网友:
高手帖子,必须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