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解密?

楼主(2020-03-27):
X201解密?刷过BIOS了,不行

网友:
什么情况?这老机器没难度啦

网友(点评):
你可以帮他解决下

网友:
THINKPAD 有单独的小8P密码芯片.刷那个小8P芯片资料就可以了.印象中好像在南桥边上.

网友A:
刷小八角芯片,记得放电。不然密码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小八角芯片,记得放电。不然密码还在的。

谢谢,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