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RO GAME

楼主(2020-03-27):
前端刚复工的时候在我师傅那帮了一天忙,人特多(大家在家无聊,把电脑造坏的真不少)。作为回报,从他那要了两块华硕坏主板,一块B250,一块今天的主角:华硕B85 PRO GAME
    问题开机69掉电  直接干BIOS  从华硕官网下了一个 用编程器刷的时候提示文件过大(第一遇见这样的问题,之前都是在我师傅那用的RT809F,我没那么豪,用的两百块的编程器),然后度娘,原来是华硕官网的BIOS前面是加密,没 有用,需要把它删了。好吧,下个软件

网友A:
虽然没理解,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理解,感谢分享。

写了一半,一个空格全传上了,就是华硕官网的bios用一般的编程器不行,因为官网bios前面有什么加密,需要删除,具体操作步骤百度!或是买个Rt809f(800大洋),再不行就直接论坛里下个原机备份的

网友C:
华硕的BIOS我都是直接刷进去就亮机  刚好编程器就是809F

网友:
也有便宜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了一半,一个空格全传上了,就是华硕官网的bios用一般的编程器不行,因为官网bios前面有什么加密,需要 ...

楼主好事做到底,把删除步骤谢谢,大家有加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BIOS我都是直接刷进去就亮机  刚好编程器就是809F

低调路过的豪哥

网友:
809h吧,809f没那么贵

网友:
就是官网bios去头800,刷完亮机了呗。这不是维修,这是刷机。

网友:
rt809f是290  rt809h才是790

网友:
xtw100无压力,,,

网友D:
修改的方法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用WINHIEX软件就可以修改是不是

网友:
对现在有好多BIOS里面都多写东西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改的方法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百度有详细教程

网友:
809F809H 直刷。楼主买一个来用就好了。不用弄得那么麻烦

网友:
809F直接刷进去   不用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