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584供电烧毁

楼主(2020-03-27):
求大神帮忙指点, 显卡一个上管烧毁一半板层,经刮板,目前12短路解决,到下管S极仍短路,拆开后侧电感一脚 ,测量焊点 30欧左右,电感脚0欧。下管S极仍是0欧, 难道 S极不是和后面电感的引脚相通么?
   这项供电明显不是 核心供电,其余几项核心供电,板子另一头显存供电 也都对地短路,,还有救么

网友:
对了。。。忽然想起下管应该是D极和焊点相连,明天重新检测,望大佬指点,希望能救活

网友A:
下管s级是接地的,580的核心阻值本来就低,如果用的二级管档测电感是0也是正常的,可以换用欧姆档测有0.几欧都是属于正常的。上管取掉最好把下管也一起取掉,少一项供电一般情况下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s级是接地的,580的核心阻值本来就低,如果用的二级管档测电感是0也是正常的,可以换用欧姆档测有0.几欧都是属于正常的。上管取掉最好把下管也一起取掉,少一项供电一般情况下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先说声谢谢。  这一路供电电感是R17下管也只有一个,怀疑是不是所谓显存控制供电

网友B:
刮骨疗伤,你可以的 ,加油

网友:
显存供电,核心供电 对地电阻基本就是0,12V不短路,冒死上电,发现算板子 就还是烧的这个地方发热, 但是有线子     求大神指点  我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刮骨疗伤,你可以的 ,加油

哥,这里面有筋啊

网友:
烧的比较惨哈

网友C:
再次上机,顺利跑过鲁大爷和3DMAR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次上机,顺利跑过鲁大爷和3DMARK。

这次上机  这而附近还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次上机  这而附近还发热~